6G扩容遇到的一点问题

楼主(2017-03-17):
手上有一片128G ID板拿来扩自己的手机了,主要是为了练手,
自己的手机最开始是16G,后来换了全新的64G
先试水ID板,拆了128G,换上另外一块64G,刷机报错-1,
把128G装在自己的64G,也是报错-1,
两个都以为是自己没焊好,全部重做,还是-1,
无意发现原来是刷机软件问题,换官方软件OK
但是又有问题,自己的手机扩成128G后,刷机,才发现ID密码不记得了,试了几个,都不对
没办法,还原以前的64G,白苹果重启,重置2次,一样问题,测试架上面硬盘测试又正常,
换回128G,正常到激活界面
有人说这个情况是正常的,
也有人说是原来的64G,硬盘弄来弄去弄坏了,
有谁这样操作过的,说下,
其实要知道原因也不难,懒得搞了,空下来的时候单测64G试试看了,
第一次搞遇上的问题颇多,请大伙指点下,要注意点啥,
主要还是跟客户沟通的时候,要提前告知哪些事项,省的自己麻烦,
和扩容啥的,哪些细节要把握,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特别注意温度高容易导致其它故障,如你说的-1,应该是你把基带吹虚了。

网友:
苹果扩容不容易啊

网友B:
换有ID的硬盘换了也不能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特别注意温度高容易导致其它故障,如你说的-1,应该是你把基带吹虚了。

新硬盘一切正常啊,有信号,啥都有,当然也有ID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有ID的硬盘换了也不能用啊

是的,找客服恢复密码去了,需要很长时间

网友:
换容量好赚哦

网友:
现在行情不行了 ,砸价太厉害了

网友:
你刷机之后,原来的硬盘就不能使用了。装上去也是开机白苹果重启。开机数据不一样了。装回原来硬盘要重新刷机才行

网友:
报错-1应该是基带吹虚了,需要注意温度和焊接的时间

网友:
手机主板用小风嘴  大的容易吹虚别的

网友:
收贴,看来实践才是最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