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下ECC 16G 服务器内存的功率是多大的

楼主(2017-03-17):
如题,求大神指教  ECC 16G 服务器内存的功率是多大的   8条ECC  16G 内存    ,10个固态硬盘,要选用多大功率的电源

网友:
保守650W以上。

网友A:
服务器用固态硬盘?还有这样配服务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服务器用固态硬盘?还有这样配服务器的

这个是服务器的内存条不是固态硬盘哈

网友:
起码的使用500w以上的电源吧

网友B:
这个16G的内存功耗是多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16G的内存功耗是多大的

内存功率不清楚,电源功率够了就行呗!主板分配内存供电,不明白你是为何追求内存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功率不清楚,电源功率够了就行呗!主板分配内存供电,不明白你是为何追求内存功耗、!

主要是看内存功率 够不够,我查过一个航嘉电源  500W 的   5V+3.3V的额定功率 才115W   固态硬盘功率不大, 10个才30W 但是内存的功率就差别很大了,如果 一条要20W的话   8条不是得160W  那这个电源功率 就不够了

网友:
这个得服务器电源吧?一般普通PC电源哪有10个固态硬盘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