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独显改集显

楼主(2017-03-17):
联想y470  独显改集显  把独立显卡 供电两个电感拿掉就可以了 别的图没有拍 亮的图

网友:
你的改了会不会卡,我上次改一个客户说卡,又重新修的

网友A:
卡是因为 没有改好,有些细节的部分还需要细调…………

网友B:
6x以后改集显都可以直接断独显供电吗。还是要看设计

网友:
直接断独显供电啊

网友C:
上下管也没有拆吗

网友:
你说的Y470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下管也没有拆吗

有些AMD的独显要断开的话才要拆显卡供电上下管

网友:
直接在bios里面  把独显那项改成集显 就行  不用这么麻烦的

网友:
翘个电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是因为 没有改好,有些细节的部分还需要细调…………

不单是拿掉电感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AMD的独显要断开的话才要拆显卡供电上下管

学习了高手啊

网友:
二代 三代的机器很多都能这样做!

网友:
A卡相对问题比较多一些

网友:
这么简单 福利啊

网友:
有独显的改成集显客户不说的吗

网友:
这个机器直接断开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6x以后改集显都可以直接断独显供电吗。还是要看设计

有些还是要看具体设计的

网友:
Y470 有两款板子  下次记得描述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