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70加电不开

楼主(2017-03-17):
电流表在0.5~0.6来回一直跳变是否是要刷BIOS,新手多多指导谢谢

网友:
管他三七二十一 备份一个刷了在说啊

网友:
可以刷一下试试先来简单的吗

网友:
先刷了在说 不好在查别的

网友:
刷BIOS试试把

网友:
电路问题吧 我这也有一块 3v芯片发烫

网友:
楼主 你那个是笔记本的吗 你发错版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