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S232S构成的ATX电源保护

楼主(2017-03-17):
有时不保护,有时保护,多数时间保护,求维修思路,电压都正常

网友:
楼主先上电源内部图片..........

网友:
上个电源内部图 吧

网友:
BE quiet 750W。找到原因了,5V磁放大电路一个三极管性能不良

网友:
我用示波器查了下开机瞬间5V电源

网友:
5V电压达到PS232S的保护值,所有直接查5V磁放大,有个PNP三级管和一个431,换了三极管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