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le32d8800 图纸 灯珠也不亮,电压40v
会员451166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7-03-17):
tcl le32d8800 图纸  灯珠也不亮,电压40v  ,在线求助。。

网友:
给的数据太少。。。。

网友:
灯条坏了……

网友:
说得不详细,机子的故障状态,各主要点电压都无描述,怎么帮你。

网友:
用LED测试器测量一下灯条是否损坏

网友:
没有实际测量数据,不能做判断。

网友:
测试下LED灯接口的电压,舜间有60V左右的电压吗?没有是电路问题,有的话可能是LED灯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