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590S-I7-D0 双bios 绝对好用-解决通病只能关机不能重启

楼主(2017-03-17):
                                       神舟K590S-I7-D0 双bios 绝对好用  论坛下载了N个都没法用-这个绝对好用

原装芯片换了3个编程器都效验错误 -换了同容量的BIOS芯片刷上成功 -解决只能关机不能重启的问题

网友:
新建文件夹

网友A:
高手:能请问你一个问题吗?866编程器要怎样才能刷华硕现在的.CAP文件?因为现在直接打开是能打开,但刷进去后就不开机的了,遇到好几次了,一直都没有解决!或者哪们大侠指点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手:能请问你一个问题吗?866编程器要怎样才能刷华硕现在的.CAP文件?因为现在直接打开是能打开,但刷进 ...

要手工处理掉文件头

网友:
神州的神机还真不好修啊?

网友:
加分了  给你移动到bios版了

网友:
神舟的笔记本问题下次遇到就简单了,楼主的编程器不少啊

网友:
这个是Me出问题导致

网友:
不会出现亮机慢吧   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手工处理掉文件头

大侠能详细点说下怎样处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能请问你一个问题吗?866编程器要怎样才能刷华硕现在的.CAP文件?因为现在直接打开是能打开,但刷进 ...

估计要分离合成bios后才能刷把

网友:
要用原装的BIOS吧

网友:
下完这个BIOS刷2M 开机灯乱闪不亮,刷4M不加电, 不是传错BIOS了

网友:
换了这么多ROM芯片 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