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盘做pc盘开机为什么会很慢?

楼主(2017-03-17):
各位大师,我电脑原硬盘坏了,手头有一监控用硬盘,做完系统后开机很慢,有十分钟左右,不知为什么?而这监控盘用mhdd检测无坏块。另换一pc盘,做系统后开机一分钟左右。谁知这其中道理?盼答。
电脑

网友:
大硬盘分区要对齐下,安装版win10系统分区安装系统自动对齐,win7也可以。

网友:
是对齐4K吧?

网友:
需要4K对齐

网友:
监控盘很多是5400转的,本来就比pc的硬盘慢。还有看看有没有坏道,监控一般都是24小时开机的,使用时间一般都比较长。

网友:
1.坏道太多,
2.监控用的盘,转数低,速度慢

网友:
还有硬盘数据线不好也很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