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S后摄像头不对焦问题。飞了2.85V

楼主(2017-03-17):
6S拿来后摄像头打不开。我从接收放大器那飞了3V。用客户原来摄像头一直开机白苹果 又那新摄像头装可以进系统。摄像头可以打开了。但是后摄不对焦。前摄可以对。
电压跟阻值都测试。正常。求助高人

网友:
打下接口对地阻值,对比下正常值有无异常

网友A:
为什么不再换个摄像头呢?  6S的摄像头,貌似都要65元,我都是拆ID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再换个摄像头呢?  6S的摄像头,貌似都要65元,我都是拆ID机的

换过的。最后问题不是主办也不是后摄。  是后盖玻璃花了 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哈,楼主也是细心了。后镜花了也是可以了

网友:
也是醉了,后盖玻璃。,。。。。

网友:
那下载分真不容易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禁止灌水,请珍惜论坛账户!

网友C:
论坛禁止灌水,请珍惜论坛账户!

网友:
镜片花啦。楼主为什么不先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过的。最后问题不是主办也不是后摄。  是后盖玻璃花了 换一个就好了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换过的。最后问题不是主办也不是后摄。  是后盖玻璃花了 换一个就好了

所有故障一般都是先从简单问题入手,再考虑复杂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有故障一般都是先从简单问题入手,再考虑复杂因素

是的。最后发现问题所在我好尴尬。来了时候是没有2.85.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由于近期全站疯狂灌水,禁言一个月,再疯狂灌水,账户不保!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由于近期全站疯狂灌水,禁言一个月,再疯狂灌水,账户不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