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U303U 工厂自修一例

楼主(2017-03-17):
如题   主板号 : UX303UB 2.0    图中的飞线就是工厂自己修的   问题是什么就不知道了   有需要的参考参考

网友:
工厂一般不能飞线维修吧

网友:
你的机器现在是什么问题 坏了吗 ?

网友:
工厂也TMD这样干吗

网友:
有些没拆机的就是这样

网友:
工厂出来的都这样?是不是会加深维修的难度啊?

网友A:
我知道,这根线的信号是VCCIO的电压,我前几天就遇到一台这样的机器,6代I7的华硕超极本,也是工厂 飞线了的,我打开点位看了。

是VCCIO_CPU的供电飞线要VCCIO上的。也就是说R0601这个电阻0欧电阻容易开路,就直接把这个电阻俩边链接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这根线的信号是VCCIO的电压,我前几天就遇到一台这样的机器,6代I7的华硕超极本,也是工厂 飞线了 ...

这个账号你也有啊   在哪里搞得啊

网友:
这个点位 真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这根线的信号是VCCIO的电压,我前几天就遇到一台这样的机器,6代I7的华硕超极本,也是工厂 飞线了 ...

工厂飞的这么粗的线,也是够牛b的了

网友:
工厂也太坑。。。飞线

网友:
这工厂也太不负责了

网友:
可以记清楚这个问题

网友:
这工厂,6的没话说

网友:
我见过 客户京东买的机器 后面防拆标都在 拆开里面飞的一根线

网友:
工厂都能这样干啦看来说什么也不能买华硕的,你把点位图也分享一下呗给你加分

网友:
貌似大一点的工厂不允许这样维修吧?是区域售后维修的吧?

网友:
看来工厂跟我们也没什么区别,天下乌鸦一般黑,只不过就是线有点粗了

网友:
这也太影响美观了

网友:
有资料的话看看这些是什么供电,拆掉飞线试试开机什么状态,呵呵,说不定下次就遇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