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oga 2pro 找不到硬盘

楼主(2017-03-17):
开机提示我启动硬盘,BIOS里的硬盘也显示hard disk显示not detected,换了块硬盘还是如此。求助大神们看看如何解决????在线等。。。。。。。

网友:
恢复BIOS ,换硬盘数据线试试,硬盘电源线(换电源试试)这种就是替换法,能想到的都替换试试

网友:
先检查一下硬盘的供电有吗?然后检查数据线线路,刷BIOS,排除法。。。。。

网友:
先测量一下硬盘的供电看看有没有,打一下

网友A:
我有一台yoga2的,第一次认不到硬盘,重启就可以认到进系统, 每次都这样

网友(2017-04-16):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yoga2的,第一次认不到硬盘,重启就可以认到进系统, 每次都这样

拆开不认硬盘的时候测量一下硬盘的工作条件,供电,对地阻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