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凌霸电源 不开机

楼主(2017-03-17):
故障现象
加电无5vSB 输出 短接绿线 不开机

清理灰尘

保险未断

大电容未鼓包

后级输出滤波电解 未发现鼓包

采用7500 +339 方案

辅助部分MOS管 2N60

网友A:
先检查一下待机电有了吗?楼主故障描述太笼统。详细介绍一下情况。

网友B:
呵呵...昨天19v适配器 今天杂牌电源....无EMI.后级直接DLC (每组肖特基+大水泡+一个滤波电容)连CLC都没有...这电压文波自己电脑是不敢用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昨天19v适配器 今天杂牌电源....无EMI.后级直接DLC (每组肖特基+大水泡+一个滤波电容)连CLC都没有 ...

这样的直接就是硬盘杀手,来一个死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直接就是硬盘杀手,来一个死一个...

估计是开关电源的爱好者...天天修个种电源(路由器适配器--外置监控12V-............)修待机5v故障对他来说是小意思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开关电源的爱好者...天天修个种电源(路由器适配器--外置监控12V-............)修待机5v故障对他来 ...

不知道有没有人用示波器测试一下这种山寨货的波纹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一下待机电有了吗?楼主故障描述太笼统。详细介绍一下情况。

加电 测试 5v SB 没有 绿线电压 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呵呵...昨天19v适配器 今天杂牌电源....无EMI.后级直接DLC (每组肖特基+大水泡+一个滤波电容)连CLC都没有 ...

这样的杂牌 是正常的
好点的杂牌 才用CLC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直接就是硬盘杀手,来一个死一个...

都是装在小功率配置上边用的
反正成本便宜 就装机了 能挣钱就行了 那关那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开关电源的爱好者...天天修个种电源(路由器适配器--外置监控12V-............)修待机5v故障对他来 ...

估计是开关电源的爱好者 算是把
不过 按也是新手 没事电源练练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有没有人用示波器测试一下这种山寨货的波纹怎么样...

没有示波器呀
到时PCONLINE 有个介绍  示波器测山寨电源的纹波 非常严重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加电 测试 5v SB 没有 绿线电压 没有

先把待机电源修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待机电源修出来吧。

好的 先从辅助部分 初级开始查起

网友:
检查初级部分
310v整流滤波部分
保险正常
整流管正常

两只大电容 测试容量正常

打初级开关管对地两只13007

辅助开关管2N60

拆下测试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杂牌 是正常的
好点的杂牌 才用CLC

刚刚修了一个航嘉385D风扇一转就停 ...查肖特基正常,本以为换完后级电容就好了。。老方一贴 查WT7522 VCC有5V, 震荡脚也有1v,8,9脚驱动输出也在2.3v 马上测试12,5,3.3v的瞬间保护电压都偏高..估计是过压保护了查啊查。。。。12v到7522的13K电阻偏高为18k, 11脚一个15欧姆偏高为75偏高....没图纸取样反馈比较保护电路也是够烦的.....之前还因为300v电容不对等 顺便把主电容均压电阻全换了...把加速电容 推动管都查了一边也是醉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加电 测试 5v SB 没有 绿线电压 没有

先修5VSB吧,估计是分离件的,先查启动电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开关电源的爱好者 算是把
不过 按也是新手 没事电源练练手了

我看楼主太谦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修了一个航嘉385D风扇一转就停 ...查肖特基正常,本以为换完后级电容就好了。。老方一贴 查WT7522  ...

到最后 修好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先修5VSB吧,估计是分离件的,先查启动电阻.............

是的 分立元件的 开关管查完了 开始查初级部分元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看楼主太谦虚,..........

确实是新手  就是来学习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的 分立元件的 开关管查完了 开始查初级部分元件

有进展及时法帖,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是新手  就是来学习的

高手都很谦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进展及时法帖,学习学习..............

还在查找问题之中 还没进展

网友B:
搞定了....这一转就停的查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定了....这一转就停的查起来比较麻烦

所以说 电源 特别是好电源  还是很复杂的
一点都不简单
但是好多人 就是认为 电源不值钱 不值得浪费时间修 不如直接换
杂牌电源不值钱 可以换 要是好电源 还是可以修的呀

网友:
检查辅助部分电阻 二极管

发现两只启动电阻其中一只 阻值15M 变大

拆下测试 阻值无穷大

查完其他元件 未发现损坏
保险穿灯泡 测试 灯泡一闪就灭
测试310-和310+电压 4.1v 逐渐下降
正常

确认初级部分 无短路

打后级各路输出对地
3.3v

-12v

PSON

5V

-12V

5VSB

PG

打7500 8 11脚对地

网友:
装上保险 加装471 压敏电阻
加电测试
5vSB 正常

PSON 电压正常

短接绿线到地 测试各路输出正常
5v

12v

-12v

3.3v

PG

看来这个电源就是 启动电阻损坏 到后级
5vSB 和7500 12脚无供电
导致不开机

网友F:
加电无5vSB 输出。查300V电路和待机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电无5vSB 输出。查300V电路和待机电路

多谢指点
就是查的 300V电路和待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