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代 不开机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7-03-17):
测cpu几路电压 正常 只有pp_gpu 电压为0 阻值104 我该干电源吗? 现在开机电流 90mA

网友:
逻辑电路,时钟等等测试过了没?

网友:
进模式了吧。GPU不开机测不到电压

网友:
90ma的话是不是进恢复模式了?

网友:
查I2C有没有短路,没有刷机看报错。

网友:
电影先不要干  i2c总线 阻值 电压测一下

网友A:
GPU电压不出属于正常,因为你本身是不开机主板。电流90毫安的话,一般时钟不用测了,供电基本没大问题。你需要注意电流是跳变后定还是直接触发定,或者插入电脑看能不能联机。总之这台机需要专业人员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U电压不出属于正常,因为你本身是不开机主板。电流90毫安的话,一般时钟不用测了,供电基本没大问题。你 ...

见解独到,分析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