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4N68T维修,还有5VSB为9v左右,烧主板

楼主(2017-03-17):
     昨天修的一片ASUS M4N68T-M LE V2,来时客户说不开机,按开关无反应。于是上电测试,发现确实不加电,于是就换来自己的电源,并且拔掉CPU的小4Pin,清CMOS还是无法触发,确定是主板的问题,给客户说 得修,客户说修好能用多久,我说,我们质保一个月,替换掉坏的元器件,就和正常一样使用的。     客户还是不相信,就说我就怕修好了,别的地方又坏了。我很无语,就说 那就只能换新主板了,可胡问得多钱,我说得420,客户说 那就换,并说自己晚点时间过来取。于是就换上自己新主板 ASUS M5A78L-M LX3 ,装到客户机箱里面,刚插上ATX电源接口,就按开关试下,插上电源线 就闻到糊味和烧焦的气味,心想不好,主板肯定烧了,按开关毫无反应,换上自己电源也是不触发。唉,大意了!(幸好是新主板,还可以售后走质保,但是二手板子呢?),今后修机一定要测电源是否异常,尤其是5VSB和ATX POWER GOOD

      分析了下在机箱里面烧主板的原因 1:机箱固定主板的螺丝柱,是否异常,还有主板螺丝柱那面铁皮是否异常!

                                                            2:主板背面接口挡板是否异常,导致划伤主板,

                                                            3:就是前置面板的USB排线引脚对地是否正常,还有开关和复位是否正常!

     仔细检测了上面三种原因,均正常,那就只能是电源和主板了。

     这次又取了片ASUS M5A78L-M LX3新主板,用自己的电源和新主板 把客户的CPU、显卡、内存 都测试下,都正常,主板这次没装到客户的机箱前是好的,测客户电源的ATX9#5vsb,发现其为9V左右,一开始插上电源线的时候为10v,慢慢下降,并且在8.5V左右一跳,不稳定,有时候测 又在6V左右,不用想了,是电源问题,告知客户电源也有问题,客户同意更换。换上自己的新电源后 开机完全正常。

    客户走了后,就修这片ASUS M4N68T-M LE V2板了,首先对地打阻值 ,内存、CPU、桥 都不存在短路的情况。于是就按不触发维修,
    首先测PCI-E的B10#的3.3V是否正常,发现其为0v,没有待机电压,当然不触发了,于是打开点位图 搜索了下 +3VSB_ATX,发现其为poq603的第4#产生,测其电压已为0v。第4#的对地阻值 发现其已对地,于是就拆了旁边的电容,也还是短路,拆了芯片还是短路,看了下点位图 发现其和I/O   IT  8721F- BXS关系密切,于是就拆了I/O芯片,再测poq603的第4#发现其对地已恢复正常(514欧姆)!就确定问题了 ,是3VSB待机电压芯片和I/O被客户的电源输出9v多的电压烧坏了。

    poq603为A2LH A7FK,其1、3脚为5VSB_atx 输入,2脚为GND,4脚为+3vsb_atx  5脚为0.8V左右的FB反馈引脚。

   在料板上找到poq603,和IT  8721F- BXS的I/O芯片更换后开机正常!

   总结,在此要注意下,以后修机要注意,更换主板或维修主板,一定要测下电源的9#5VSB是否异常!

网友:
不用说,用户那板也是被SB5V烧坏。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A:
杂牌电源吧,5VSB电压不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杂牌电源吧,5VSB电压不稳。

嗯,是杂牌的,有时候插上居然有10V的电压,幸好是新主板,不然的话,得赔片主板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是杂牌的,有时候插上居然有10V的电压,幸好是新主板,不然的话,得赔片主板了

我看到这种杂牌就要去测测5VSB待机,这种电源真心就像个*WF词语*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这种杂牌就要去测测5VSB待机,这种电源真心就像个*WF词语*一样

看来今后一定要注意的

网友:
垃圾电源害死人

网友:
下次一定注意多注意电源问题 很多主板的损坏电源就是元凶

网友:
ASUS  ASROCK有些板子就是这种的,

网友:
这电源真差劲,以后还是尽量不要买杂牌的电源了

网友:
遇到过客户同意换主板,换主板后进到系统的时候冒烟异响,主板挂掉。后来买了这个神器,多功能电源测试仪,上传不上图片

网友:
肯定是电源里面的5VSB哪路的一个电容失效了,

网友:
楼主提醒的好,要是我的话这单就赔了

网友:
这电源够猛,前天遇到2块板子都是待机小八角芯片烧穿,桥直接挂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