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点显示器双灯管和4灯管高压条

楼主(2017-03-17):
收点显示器双灯管和4灯管高压条
拆机,好用的

网友A:
什么价收呢。 很多屏可以拆点出来。。再装回当破烂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价收呢。 很多屏可以拆点出来。。再装回当破烂卖

5块,两种接口都要点,成色别太差,稳定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