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LA-7981P 解决时开时不开 不开时集显供电不出

楼主(2017-03-17):
G480  LA-7981P  解决时开时不开  不开时集显供电不出

G480 LA-7981P.rar

G480 LA-7981P 解决时开时不开 不开时集显供电不出

网友:
刷BIOS好的?

网友:
我找了好几个BIOS刷完,老是有主板驱动装不上,要不就是独显驱动装不上 。是不是他们用这个版号发成集显BIOS

网友:
这个也是网络错误 。。。一下出来这么多

网友:
网络错误。

网友(2017-04-17):
刷个试试 我也是不出集显供电

网友A:
我要打开好多次才能打开一下  不能下载

网友(2017-05-17):
我有个装内存掉电不装不掉的 , 刷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要打开好多次才能打开一下  不能下载

你那网络不行吧   其他人都能打开下载

网友:
虽然没解决我的问题,但这BIOS是可以亮机的,而已亮机速度正常

网友(2017-06-26):
不亮机,刷刷试试

网友:
我的有个是一直不显示的,电流0.85A无跳变

网友(2017-07-31):
希望这个能好吧,希望如此,那我就感谢楼主了

网友:
有人刷好过么   刷好通知一下   好多 开不了机

网友:
刚刚我也遇到同样问题的机器,反复重起,刷这个试试

网友:
刷了还是没有解决,电流上到0.8-0.25-0反复这样。

网友(2017-12-02):
我这个也是偶尔亮一下,下载来刷下试试看

网友:
G480 不出集成供电跑0.8刷 BIOS 不好使  上不上内存都不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