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生常谈,联想V470大短,分享一下吹乌龟壳的经验

楼主(2017-03-17):
乌龟壳烧掉处理过程就不在多说,原来的焊盘已经烧糊,料板拆一个装到旁边的位置,看看装好的图

管子装在旁边的焊盘,烧糊的位置打上绿油

处理好的图
说说我吹乌龟壳的方法:
焊盘完好的情况下,先上点有铅低温锡,风枪加热置锡熔化,在保持几秒钟,放上乌龟壳,吹1到2秒即可。
焊盘烧坏就只能飞线,但要解决散热问题,飞好线后,管子底部涂一点固化的硅胶尽量贴住主板,这样散热会好一点。
我基本都是这样处理,很少会返修,希望这个方法对各位有帮助。

网友:
前几天搞了一个 烧的太严重了 直接OVER CPU都挂了

网友:
遇到几个 都是换的铁壳

网友:
我是板和龟壳都加多点锡,再焊

网友:
我主要就是把板子中间那个点加点锡,拿风枪吹的时候不拿镊子往下摁,轻轻的碰一下就可以

网友:
这个问题是有点太多了

网友:
实战中总结的经验

网友:
估计工厂smt贴片时不良也很高,

网友:
你这是显卡供电可以这样搞,大部分这机器都是烧U供电,U旁边空位可不是同一个电压

网友:
已经修好很多,基本80%CPU坏了

网友:
可以試試

网友:
以后遇到了可以去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