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46寸液晶拼接屏维修

楼主(2017-03-17):
故障:开机闪屏之后黑屏
检测:可以看到图像 没有背光
维修:更换CCFL背光灯

  该机液晶屏幅面较大 拆机务必小心。CCFL灯管进口 成本不低 30元一条  。该机换4条
驱动板程序抄出 在后边

网友A:
亲, 前两天我也修了一个这种屏,是三星的,里面也是12根灯管,我买的是15一根的,你的咋要30,哪家买的。

网友:
我的是这个屏型号LTI460AA05 998MM的

网友:
乐视高清安卓多媒体液晶电视LETV-X60维修手册

网友:
乐视高清安卓多媒体液晶电视LETV-X60维修手册

LCHHDL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 前两天我也修了一个这种屏,是三星的,里面也是12根灯管,我买的是15一根的,你的咋要30,哪家买的。

我算上快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 前两天我也修了一个这种屏,是三星的,里面也是12根灯管,我买的是15一根的,你的咋要30,哪家买的。

号称 原装灯管25拿货
我做了快递费用

网友:
能改横流板加led吗

网友:
像这灯管黑了,最好全换。三星的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