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510内屏不显求助

楼主(2017-03-17):
g510内屏不显求助,换过RTD内外转换芯片,换过EC,刷过bios 发现屏线20脚EDID线断了,屏线也换了,还是不行......EDID没波.....

网友:
已经发现故障,先把故障修复再看情况把手

网友:
修好没有

网友:
没有修好,客户急还给他了。这个机原故障估计是屏线问题,我是二修,RTD转换给一修换过,后面我也换过一个,最后才换的屏线和EC,我也没时间,所以没有继续把故障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