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好用的万用表万用表

楼主(2017-03-17):
求推荐一款万用表,我买了一款自动量程的,什么都好用就是打不出来阻值,我专门用普通的表对比一下,比如说普通表能打出usb数据脚对地500,自动量程的就不显示出来,只显示ol就是超过量程的意思,我用的就是欧姆档。有没有师兄们推荐推荐···

网友:
之前用的优利德普通型的,前天突然坏了·····拿去保修····要等7天,心一紧就买了一款自动量程的。但是不会用,自动量程的不会供电还少吧···

网友A:
这表已是不错了。要不就上福禄克F17B+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表已是不错了。要不就上福禄克F17B+

打不出来阻值····普通的就能打出来····

网友:
万用表上淘宝吧,很多的,其实普通耐用的就行了

网友:
FULOK 挺好的

网友:
好像还得按按钮的吧

网友B:
福禄克的表就行 15b    17b   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福禄克的表就行 15b    17b   都可以

都推荐这表,我去看看,谢谢师兄

网友:
这款都不错,15b+

网友:
福禄克的表都好贵

网友:
华谊的236我在用不错,自动档的

网友C:
哪里那么麻烦 其实修笔记本 精度不重要了 最普通的数字都能应付要求了  最主要还是反应速度 我用的最顺手的还是最普通的几十块的 WHDZ DT9205M

网友:
福录克117C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里那么麻烦 其实修笔记本 精度不重要了 最普通的数字都能应付要求了  最主要还是反应速度 我用的最顺手的 ...

好象是,自动量程的反应的确就是慢一点

网友:
   要我说,胜利VC890C+也挺好的啊,一直都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