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70e待机0.18

楼主(2017-03-17):
拆机上电51225b烫手,打CPUvcc_core对地阻值正常,在打ec供电脚对地阻值也正常,3/5v对地都正常,奇怪了,难道是芯片坏了吗!找个芯片脚位图量了一下,发现vreg3只有1.2V拉低了,打这个脚对地阻值400+也是正常的!过段换芯片,换了还是0.18,不得了了,拆下ec烧vreg3吧!结果是51125发烫,再把51125取了,终于摸到一个管子发烫,开心的去取了,vreg3终于灰复400欧了,量了一下管子,一二脚正向阻值600欧,尼玛,这是个双二极管还是好的,那应该是二极管的3脚短路了,只有这样才会拉低电压而不是拉低阻值,一看是cpu后面的电容就没办法烧了,万一把cpu烧了就麻烦了,那就一个个的取吧,拆到第三个才不短,终于好了,原来是rtc电路短路拉低的,把51225和ec装回去,量了一下没短路上电001正常了,开机顺利亮机!不知道大家看的懂吗,文采不咋的,献丑了,写出来给大家一个提醒,碰上这种板载CPU的待机高不要轻易放弃,再查多点就能找到故障了!

网友:
板载U不是U的问题 维修还好点 若是定性U问题 就相对麻烦了  加分了鼓励发帖

网友:
板载U坏得多就是了

网友A:
三星待机偏高一直都是Rtc电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待机偏高一直都是Rtc电容问题

就像R428那样吗

网友:
三星270E5J电流跳到0.362,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