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7阴阳屏维修案例 转载

楼主(2017-03-17):
苹果7 阴阳屏 测量发现 39脚无阻值 测量发现FL3903 一头阻值有正常因此判断断路 所以短接FL3903直接 OK

网友:
还没修过7呢

网友:
不会用显微镜去修的电脑吧

网友:
你的是普通显微镜吧

网友:
7都修到了   好厉害

网友:
转帖的没有分析 ……

网友:
iPhone7的阴阳屏修到的机会现在还不是很多

网友A:
FL3903   是什么电杆呢  还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FL3903   是什么电杆呢  还是什么呢

背光供电电感吧。

网友B:
7居然也有阴阳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7居然也有阴阳屏。

还有几有啊

网友:
我还见过MINI2也有这情况

网友:
这个6 学习了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技术过硬啊。

网友:
这个好...视频教学

网友:
修手机的好厉害哦

网友:
直接就发现故障了  要是把过程写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
就这么简单,还以为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
iPhone7都在保呢,客户干嘛不去质保?

网友:
7也出现这类故障啊

网友:
7系列目前还没修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