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78LMT-S2跑C1维修

楼主(2017-03-17):
C1首先查内存供电各电压, 测得各电压都正常,但就一个VDDSPD不正常0V。看图纸是VDD3经过电阻来的,没点位图不知道这电阻哪来的,心想直接拉个1.5V过去试试,果真跑起来了直到亮机。 不知各位大神没点位图是怎么找元件的?

补充内容 (2017-3-18 13:09):
搞错了是1.5v主供电

网友A:
SPD不是3.3V吗?你拉1.5V电压也可以?

网友:
3.3V是不是写错了哈

网友:
这样也正常跑吗?

网友:
spd应该是3.3才对啊,直接从电源口哪里接个3.3就行了你的不是拉低了吧

网友:
楼主记错了,是3.3

网友B:
啦1.5v好的 不可信  都是3.3的哦

网友:
SPD不是3.3V吗?

网友C:
我没看错把 1.5可以亮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没看错把 1.5可以亮机??

确实是亮机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啦1.5v好的 不可信  都是3.3的哦

我被那阻值卡搞糊涂了,但确实亮机了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SPD不是3.3V吗?你拉1.5V电压也可以?

是亮机了,被那阻值卡搞糊涂了。哎新手啊懵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亮机了,被那阻值卡搞糊涂了。哎新手啊懵逼了

修复了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确实是亮机了哈哈

SPD 1.5 过内存亮机??

网友:
1.5v?应该是打错了吧。呵呵。。。

网友:
应该是3.3V才对的吧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技术过硬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PD 1.5 过内存亮机??

亮机了,被阻止卡懵逼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亮机了,被阻止卡懵逼了

不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信。。。。。。。。
有图为证啊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