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1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7-03-17):
同行送修机器 ,拆开主板 ,已经清洗干净。测没有短路地方。 上电,待机正常,触发电流跳变 上到0.76
感觉哪个电压没出来 ,看进水几个地方 ,进水容易断线,电阻虚连。查到QC3 测一端1.5另一端0.38 ,看来
这里不正常,查图纸是个1.5v转换电压。查G极无电压  ,g极电压是两个电阻分压 而来,测两个电阻 阻值
RC151阻值变大 找个330k 的换上 修复,470k没找到 ,

网友:
这型号没见过

网友:
谢谢分享,正有一台进水机,待机正常开机无动作。

网友:
这个电阻差不多都可以 我一般上100K都没问题

网友:
老刘何在。。

网友(2017-04-26):
老刘。。在干什么。

网友:
电阻分压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