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F2A55M-DS2 REV:1.0触发马上掉电,再触发无反应。

楼主(2017-03-17):
主板故障现象如果,点触发诊断卡看到闪一下马上掉电,再次触发时没有反应,论坛查看是12V检测问题,查看图纸如下:

网友:
不错的技术,下次修到注意下了

网友:
12V/5V检测引脚不良引起IO保护已经是通病中的通病。

网友:
这两个电阻最好都换掉

网友:
良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学习了检测有问题引起掉电

网友:
我也修过12V检测电压高!电阻 阻值都正常   一气之下都换了!

网友:
加焊估计还是要返修

网友:
不换掉说不定明天就回来

网友:
最好是换一下吧   加焊不靠谱

网友:
这A55 技嘉的 BIOS问题也很突出 。

网友:
通病了,这个检测

网友:
板又发作了,换这两电阻又好了

网友:
吹热的能用不靠谱~

网友:
会返修的   我以前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