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A1312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7-03-17):
A1312一体机不触发,论坛上说通病电源板坏,我测过电源板待机情况下有一个3V多和12V的电压输出。不确定电源板有没有问题,求助下!!!!

网友:
给你顶一个我这修苹果的太少了

网友:
论坛没有类似的案列吗

网友:
你发错板块

网友:
更换电源板试试把

网友:
你这个应该不是电源板坏啦

网友:
我的也是同样问题主板有个灯亮就不触发, 开关是好的

网友: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电源板 我也定了,也是亮一个灯

网友(2017-04-21):
要是主板灯亮 的话   电源板应该是好的了    查一下主板看看   桥  以前有遇到过的  桥烧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