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455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7-03-17):
联想一体机C455开机不显示,电流跑0.5就不动了

网友:
测测电压都正常不

网友:
说的真简单

网友:
你就只会看电流吗?为何不测测所有供电都正常不。

网友:
肯定哪里供电没出来

网友:
求助 最好写上基本测过什么等 便于他人分析

网友:
一体机这个电流估计CPU供电都没有出来

网友:
最后检查是bios坏了

网友:
刷BIOS就好了?

网友:
楼主应该刷个BIO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