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大神有HP 15-E027TX TPN-Q118 BIOS,谢谢

楼主(2017-03-17):
板号是da0r62mb6e0 rev e  amd独立显卡,故障是不触发,查了下触发条件vcc ecrst  时钟 acin lid 都正常,桥的条件vccrtc rtcrst srtcrst 时钟 都正常,原来上家就刷了个BIOS用了一个月又不行了,请大神指导下

网友:
电源头的光不停的闪烁

网友:
论坛没有吗?

网友A:
BIOS按照版号搜索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按照版号搜索下

版主,请教下,我BIOS找到了,刷上去还是不触发,查EC PCH条件都正常,就是电源头不停的闪烁,35V没出来,应该是触发之后出来的,看图纸受控于S5-ON开关没出来。请指导下

网友:
看下之前时序吧

网友:
我怎么发给你

网友:
楼主有思路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