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31R-5435 开机报8声

楼主(2017-03-17):
故障:DELL M431R-5435 开机报8声,外接HDMI显示正常,求相同或类似型号图纸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了

网友:
8声多和显示有关 屏线  屏 显卡等查下

网友A:
屏线重新拔插一下,,a卡的话直接bga

网友:
8声 是显卡问题

网友:
8聲和顯示相關,先別急著找圖紙

网友B:
查查吧屏上的信号,很多屏上都有测试点的,在你换下的碎屏里面找找有测试点的装上测下就清楚了

网友:
换过屏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重新拔插一下,,a卡的话直接bga

就是A卡,就是还没有动BG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查吧屏上的信号,很多屏上都有测试点的,在你换下的碎屏里面找找有测试点的装上测下就清楚了

这个办法好,我一会去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