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海尔T6换大电容掉电谁遇到过

楼主(2017-03-17):
海尔T6换大电容掉电谁遇到过换上了6个330的电容     还是掉电

网友:
那就不一定是大电容的事了  电容并联多了也不行

网友:
我上面并联了6个
不算多吧  330的电容

网友:
那就不是电容的事了啊换个思路

网友:
看是不是显卡脱焊造成的

网友:
这个机子屏线接口处电路也易断线看 是不是这里造成的

网友:
有的时候我把6个330的电容都焊接在电线上面在把线焊接在大电容的位置 电流只能到0.7就不动了   是不是还是换大电容没有换好呢   这个大电容是有温控的功能吗

网友:
好像旁边可以补的,只要nec没有完全坏,补两个330也是可以的。

网友:
若是NEC问题 就换好330后排除这个故障点 不要再纠结NEC问题
掉电也许是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