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7-03-17):
最近老修到有定影膜不转致卡纸的情况,就算换了下辊,膜,用不了几天,又出现同样的情况 ,大家有什么好的经验,和 方法,解决吗?
方法

网友:
磁到这个情况,老是总成加热组件都换,才能解决

网友:
定影组件有除尘吗 有加润滑油吗 相连的齿轮也要加油

网友:
油要用好点的定影专用油。然后加油的时候不能多也不能少。这个要自己把握。

网友:
定影膜不好 和你涂的白色的东西不涂的不好 还有就是定影压棍有个好像齿轮一样的黑色的东西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