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监控显示器故障求解

楼主(2017-03-18):
各位大神好,请不吝赐教啊!如图所示的创维的监控显示器故障现象:开启电源能点亮马上黑屏2秒接着亮屏2~3秒后彻底黑屏,拆下检查有个几个电容鼓包,换了电容后故障依旧。请大神指导下故障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
修不了就改板吧

网友:
如果故障时电源板电压输出正常。检查高压板和灯管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