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3d3

楼主(2017-03-17):
故障;不触发

电源供电和信号都查了,还是不行,开关电压都正常,都是往IO里面走的,   求大神解

网友:
SLP_S3这个信号在触发的时候有无恢复成3.3V高电平?如果没有,查待机条件。

网友:
按步骤一步步查 rtc电路正常否 晶振是否起振

网友:
查开机条件啊

网友:
待机条件查一遍先

网友:
可以加焊南桥试试   以前遇到过  加焊南桥好的

网友:
查查RTC电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