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557L时间保存不了,为什么主板上没有COMS电池?

楼主(2017-03-17):
     遇到一台华硕R557L的笔记本,时间保存不了,恢复出厂设置,拆开看板号X555PL,主板前前后后都找了怎么没有电池?是这种新款没COMS电池???C,D壳的任何角落都找了,也没有带线的纽扣电池?难道这种机子只是靠内置的电池供电保存时间,而没有设计独立的CMOS电池???有知道的大神能告知一下吗?

网友:
这种也遇到过  装电池就可以啦  换个电池试试看啊 ,应该是电池冲不进电了吧

网友:
有可能是内置电池产生的3V供电

网友:
都是通过电池供电的

网友:
有些是大电池产生RTCVCC

网友:
电池使用正常么

网友:
新款的都没有BIOS电池  靠内置电池  可能内置电池坏了

网友:
应该是电池坏了吧

网友:
这机用内置电池供电的 如果电池能正常充放电的话 到官网下个最新版BIOS试试吧

网友:
电池替代小电池

网友:
时间保存不了,找到位置,移个电阻,再加个小电池不就行了,要不然就不能改BioS装系统哦!

网友:
厉害厉害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内置电池产生vccrtc

网友:
改rtc电路???

网友:
不明所以,有点糊涂。到底是内置还是靠大电池

网友:
内置电池供电的

网友:
长见识了. 节省了一粒钮型电池的成本!

网友:
没有BIOS电池的还出来没有遇到过

网友:
现在好多新的笔记本都没有COMS电池了,都是通过内置的锂电池供电,年里边修的华硕E502M就是这样。时间不能保存看看是不是内置电池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