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vd rev3.0疑是通病。

楼主(2017-03-17):
触发0.16a,不出cpu,显卡供电,按照这个帖子的方法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3690-1-1.html,就是同一个地方坏他的是0.18a。还有个0.14a的我觉得应该也是这个问题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7413-1-1.html

网友:
可以说下原理吗

网友A:
恭喜  楼主捡漏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  楼主捡漏咯

感谢cctv感谢党

网友B:
问题就是这两个管子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就是这两个管子的问题吗?

你没看见我用导线焊接的那个6脚的管子吗,是他的问题,

网友:
CPU供电芯片5V转换

网友:
我的触发到0.21.但是不是那个问题

网友:
不知道这部分是那块电路啊

网友(2018-06-04):
楼猪 好经验 值得学习和借鉴 谢谢!!!

网友:
就是两个管子导通吗,就可以吗是不是

网友:
楼主发的第一个链接是个求助  第二个链接维修者经验老道

网友:
思路清晰,应该很短时间就修好吧,现在讲的就是效率,效率就是建立在技术实力的基础上

网友(2019-04-20):
下次遇到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