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70 开机掉电

楼主(2017-03-17):
进系统快到桌就提电 , 进PE也是一样掉,先刷了BIOS 还是老样子 ,想想AIT的显卡问题也会这样用风枪加热一下在测试进系统不提了,后面上BGA 加焊后问题解决

网友:
DELL的有个型号的机器也是一样,开机后掉电,断开他的温度信号就不掉

网友:
G470 可以断开独显供电 集显正常是可以亮机的  这样可以排查独显

网友:
掉电的问题  想要快速判断哪里导致的  还是比较难排除的  我一般不会想到先去动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