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 710-14换屏

楼主(2017-03-17):
一台联想YOGA 710-14换屏,不知道那里下手,有谁换过

网友:
上一张照片看啊!!

网友:
换单屏吗

网友:
A ,B壳拆下来,然后把原来的屏拆下来,然后再把新屏换上去就可以了呀

网友:
应该和普通笔记本电脑差不多,把ab壳拆下来就可以换了,你试一下

网友A:
拆下来换就好了,买同型号的屏换,我这里有一个不同型号的,还没下手呢,接口位置不对,线不够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下来换就好了,买同型号的屏换,我这里有一个不同型号的,还没下手呢,接口位置不对,线不够长。

换屏还是比较容易的.就怕和自己手上的屏不一样

网友B:
换屏和软件无关吧?这里是软件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屏和软件无关吧?这里是软件区。

有问题也快以在这里提问的哦

网友:
有谁换过说说 一起研究~~

网友:
这个屏要换总成的,要和触屏一起换的,

网友:
最好上个图

网友C(2017-04-25):
我也刚像换,上次刚拆坏一个联想yoga13  这次有点怕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刚像换,上次刚拆坏一个联想yoga13  这次有点怕怕

换屏幕总成?屏幕如果都碎了的话就不怕拆了,可以放心的去换,只要外壳,主板拆不坏就行

网友:
请教大神的高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