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41 Twin 不跑码

楼主(2017-03-17):
这个主板放在店里好久了,客户电脑坏了换新机,旧机就放在店里不要了,七彩虹G41 Twin主板 今天刚好看到,就拿来玩玩,虽说修好了也赚不了几个钱,但维修也是兴趣所在,况且能赚一点是一点不是。
CPU和内存都是现成的,插上诊断卡,通电,意料之中——不跑码 换了几个CPU还是不跑码,看来没有这么简单,拿起万用表一通测量,主板上各大电感供电都正常,测PCI B16脚发现只有0.8V,不对啊,看来时钟电路有问题,没有图纸,先易后难吧,把时钟芯片先摘了,从料板上找来同型号的芯片换上 满怀希望上电,还是不跑码,不应该啊,再测量PCI B16脚发现已恢复1.6V,时钟供电正常,为什么就是不跑码呢?网上下载个BIOS刷了涛声依旧,看来不是BIOS问题,抱着怀疑的态度再换一片CPU试试,通电,啊,跑码直到亮机。 反复测试都能亮机,看来那片CPU有问题,此机到此修复。

网友:
怎么没有人气

网友:
一般都懒动烙铁了,经济效率太低,花了时间未必能修好,空余时间可以修修   不错

网友:
很多都是虚焊    也许整几下有不行了     BIOS下载要分

网友:
修着玩,G41退出历史舞台了

网友A:
我前段时间还修了张G41的主板 200元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段时间还修了张G41的主板 200元钱

你那里那么好赚啊,我这边120基本到顶了

网友: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虽是老板子,只要运行框架没变,与新板子没什么区别,能修好,又多一分经验。

网友:
虚焊或者是漏电。

网友:
加分鼓励了 你把原来的CPU用洗板水擦擦触点一般能好  775U双核坏的少  AMD坏的多  况且你这个板子损坏不是CPU电路啊~  G41现在能卖多少钱啊?你们那里??

网友: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估计就是时钟芯片坏了  BIOS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段时间还修了张G41的主板 200元钱

修g41   200  天堂啊

网友A:
兄弟们  做维修 很多时候是 同行自己压价 导致。水哦真心话30-40元钱修主板那个会做? 我们这运费都要10元钱  2两面 6-7元 我们这还是二线城市。主板很多时候没图纸的 跑线是非常花时间,30-40元钱 小故障可以 大点的 我是不会维修的。

网友:
台机主板没图纸好难修,都是换

网友:
时钟芯片导致的不跑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们  做维修 很多时候是 同行自己压价 导致。水哦真心话30-40元钱修主板那个会做? 我们这运费都要10元 ...

话是不错,但也得看环境,在我这里要是修个G41 200块,同行肯定就来一句:好的,先不修了,我下午来拿,然后,你在寒风中凛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是不错,但也得看环境,在我这里要是修个G41 200块,同行肯定就来一句:好的,先不修了,我下午来拿, ...

斑竹是gril?

网友:
是时钟坏?不可能同时CPU也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猜
我反正知道我是帅哥

网友:
时钟芯片和cpu;

网友:
CPU坏会没时钟电压

网友:
g41 卖二手不错

网友:
好厉害,非常好

网友:
G41没什么维个价值了,直接卖垃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