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一块华硕p8h61的主板 不触发 不通电

楼主(2017-03-17):
手上有一块华硕p8h61的主板 不触发 不通电 待机指示灯也不亮 短接电源上面的绿线和黑线也没有任何反应 请问这个是不是桥坏了啊 接下来该怎么查呢

网友:
电源坏了 或主板有大短了

网友:
估计是有短路吧

网友:
你先测下PCI-E B10的3.3v,有没有,能不能说下具体的型号,好查找点位图

网友:
查紫色5V线到PCIE B10的线路。

网友:
这个不装cpu不开机

网友:
可能是网卡短路。

网友:
建议先判断一下电源好坏,如果电源是好的,就测一下主电源ATX的阻值,看是那一路短路!

网友:
先别插CPU供电的那4Pin试试能不能触发

网友:
楼主 你去实地学习了应该技术掌握很牛逼啊

网友:
先把待机修出来吧

网友:
先修待机再说

网友:
不一定是桥的问题

网友:
明显大短了,不是没触发,cpu供电拔了看

网友:
应该是短路了

网友:
先测测大概的电压啊
描述的很笼统

网友(2017-04-18):
电源挂了吧

网友:
我主板不修的了  现在都换了   有些修好了也不稳定

网友:
待机条件呢

网友:
修好了公布一下结果好学习一下

网友:
灯不亮那就是3.3V待机电压没出来,先把3.3V待机电压修复出来在说。先打下USB中间两脚阻值多少,看桥有没有短路。

网友:
一步一查  看着时序 一个个量

网友(2017-06-11):
先排除电源问题,再修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