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 宏基 有不触发 待机有的时候不触发 没得的时候可以触发

楼主(2017-03-17):
高手进来 宏基 有不触发  待机有的时候不触发 没得的时候可以触发

网友A:
那个能说哈宏基的机器奇怪的很 待机会瞬间出来3V 5V,就可以正常触发 如果待机一直有3V 5V 就不会触发修了很多宏基不触发都是这个故障 一个都没修好 这个是什么原理

网友:
所以它 時好時壞喔

网友B:
3 5V电感边上的电容换了

网友:
已经换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 5V电感边上的电容换了

已经换过了啊 朋友 怎么弄 还在这里哈 插电待机不触发  如果插电瞬间处理待机 之后没得待机 就可以开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换过了啊 朋友 怎么弄 还在这里哈 插电待机不触发  如果插电瞬间处理待机 之后没得待机 就可以开机呢

芯片鹤电容都换了、?

网友:
刚好遇到一个鸿基E1-431集显 有待机不触发 整郁闷了 条件都满足不触发  朋友 你的板子是什么型号修好没有 正常的时候待机电流是多少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能说哈宏基的机器奇怪的很 待机会瞬间出来3V 5V,就可以正常触发 如果待机一直有3V 5V 就不会触发修了很 ...

你意思是说待机没有3 5V的时候能触发   如果有的话就不触发 对吗?

网友:
只想说你把 屌丝三包 试试看 虽说很low  但是 很管用

网友:
是 屌丝三宝 不好意思 发错了

网友:
可以说下是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