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80S不亮机在线求助

楼主(2017-03-17):
机器一修机故障是开机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但是内屏和外接均无显示。屏幕用好的主板点过能亮,BIOS刷了原厂的也是一样,换个南桥还是一样,显卡换了还是一样。显卡背面的小电容上面测得有1.0V  1.5V的电压。没找到此机器的图纸。是不是此机器外接不显示正常内接不显示是屏线的问题?有修过的师傅告知下省的小弟在折腾了,感激 不尽。。不要跟我说机器暗屏那个我肯定知道。。。。

网友:
呵呵!这种故障还真没见过。

网友:
换屏或屏线排除下

网友:
EDID有没有?

网友:
拆屏线打打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6401285   别是我这个问题我就笑了

网友:
暗屏很好搞吧

网友:
这个还是得从屏线接口查起的,我有遇到过,没LCDVCC也会导致屏幕没显示,就连暗屏也没有。有进系统的声音,特别是要测下屏线;接口的LVDS有没有3.3V,有示波器就最好测下有没有抓屏的单次波形,要是LVDS都没有的话,那就是显卡这边的问题。

网友:
不是暗屏啊,亲

网友:
这个就难搞了,

网友:
灯管供电和开启有没有

网友:
V480S这个屏和A壳在一块!屏那端屏线很容易松!拆开看看吧!小心点拆就是了!

网友:
别一来就干显卡,干南桥。。。故障会扩大的!其实这都是小问题!不会太难

网友:
是咋个坏的  还有没有图纸确实不好搞

网友A:
机器好了。最终还是BIOS问题,但屏也是坏的。

网友:
统一回复。机器还是BIOS问题让一个朋友从他一样的板子上备份给我的。屏也是坏的。。。这个屏是一块玻璃包边的。换屏亮机外接OK

网友:
估计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怎么没有把BIOS 共享一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好了。最终还是BIOS问题,但屏也是坏的。

BIOS引起的问题还挺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