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昭阳 E40-80 版号为 LA-B091P V:3.0 花屏

楼主(2017-03-17):
想昭阳 E40-80   版号为  LA-B091P  V:3.0  第一次开机正常,30秒后重启,花屏,再开机开不开,电流到0.5不动。测电压正常,BIOS 刷过。

网友:
终于上图成功了

网友:
换一下内存试一试吧

网友:
看看LVDS有没有转换芯片,

网友:
已经修好了,谢了

网友:
加分 加分。。。。

网友:
楼主  修好了》什么问题 我手上这个直接不亮机.. 也是0.5

网友:
这 什么问题啊  你都没说

网友:
遇到过一台联想Y470 也是偶尔开机  花屏掉电再开  开不了  又偶尔能开机   没搞定   坐等回复

网友(2017-04-22):
独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