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始新宇智能科技维修之联想c510a触发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7-03-17):
维修时间:2017.3.17
维修地点:中国 信阳 固始
维修人员:阿虎
维修故障;不显示 二修
板号:la-3861p
……………我是分界线…….
接机省略………..拆机省略………….直接进入正题,主板拆开后,我都不想修了,到处是助焊膏,看着就反胃,没办法,生意送上门的还是看看吧,裸板测试电流0.8a不动,去掉内存和显卡还是一样,明显没跑马
算了还是帮板子上面的助焊膏清理一下吧,倒了一小瓶,洗板水,洗刷刷了半天,终于好看多了,之前一摸一手油,首先测量各大供电,发现基本都正常,发现转换电压也正常,算了用内存假负载测量下吧,当测量到内存的VDDSPD时发现无电压打阻值发现无穷大,通过跑线发现原来是被人动了手脚,直接从u10的4脚飞线到内存槽上面。。。飞好以后

发现电流和以前差不多,看到bios芯片被动过,正好有个料板,直接把bios芯片也换过去,电流明显和之前不一样,但还是不显示,由于是二修先把内存和u一块都换了,发现好了.下面是维修的时候拍的一些图片,内存和硬盘没拍见谅。。

我去,老机器和你这么大的仇恨啊,最后发现内存坏的,u坏的,硬盘坏的,屏坏的,nnd,还好我有个坏机器一模一样的,直接把配件都换过去,客户挺满意的,可能是之前上家报价高了客户不修了吧,本来都是老机器报价那么高干啥,无语,呵呵,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信阳是在哪呀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啊

网友A:
这机也是太老了,呵呵  报价是不能太高,能赚就赚。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也是太老了,呵呵  报价是不能太高,能赚就赚。呵呵

是啊 老伙计了

网友:
运气好而已

网友:
看下地图不就知道了

网友:
哈哈  再好的运气没有技术 也 百搭好样的
楼主

网友B:
估计是上家的把它的东西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上家的把它的东西换了吧

估计是的吧

网友C:
这么多东西换  报了多少  CPU 内存  硬盘  屏幕 都换 加上维修费

网友D:
也许是上家报高了,那楼主这么修起来多少大洋?客户还修?

网友:
信用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东西换  报了多少  CPU 内存  硬盘  屏幕 都换 加上维修费

破机器是别人不要的 成本不高 具体多少不方便透露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许是上家报高了,那楼主这么修起来多少大洋?客户还修?

只要价格合适就修啊

网友:
你同行真狠

网友:
确实如此啊 老家伙都不放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 ! 学习一下.

比较简单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