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触摸乱跳问题求助!

楼主(2017-03-17):
华为手机,换触摸屏后测试一切正常,可是一旦插入SIM卡屏幕就乱跳感觉在操作,打电话就更加明显了,,满屏都在挑。自动点击各种位置。怎么办?

网友:
这是什么见毛病

网友:
还真没见过这种毛病 好奇怪  修好了来分享一下

网友:
是不是中病毒了,联网就开始

网友A:
这个很好,很实用,要支持一下

轩辕思天 -6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好,很实用,要支持一下

人来求助你感觉实用?睁眼说瞎话?

网友:
乱跳会不会还是触屏的问题,再换个触屏试下或刷机试下。

网友:
触摸屏抗干扰能力差,把触摸屏和机器天线位置贴导电胶带试试,要不行只能换触摸!

网友:
刷机看看情况

网友:
再换屏吧。屏质量问题

网友:
是乱触摸,还是显示乱跳?

网友:
如果是显示乱跳,你看看是不是顶到上面了

网友:
排线部分导电胶带贴好,不行就重新压屏

网友:
换个触摸屏试试!

网友:
应该是触摸屏质量不过关吧,先换个触摸试一下

网友:
可能是信号干扰了

网友:
14楼的观点我赞同,就是触屏接地不好产生干扰

网友:
排线没插好?

网友:
我感觉会不会是系统问题? 先排除系统问题还是排线问题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分享下经验。

网友:
什么型号的?换一家拿个屏试试

网友:
触摸一定要绝缘

网友:
开始也是怀疑触摸绝缘问题,贴胶带后还是一样。最后还是换触摸解决。

网友:
换触摸最快,

网友:
好奇诡了 第一次听说

网友:
可能是在安装的时候出了问题建议再重新安装一下

网友B(2017-04-23):
这个问题 的确是挺多的呀。好多机子  换屏后 会出现触摸乱跳的现象。一般换屏都能解决。触摸的质量太次了。  现在换屏  每次都是至少拿两块。要不真出现问题了。不好和客户说。
一样都是换屏,说实在的。平板换屏,好像我还没遇到过 质量有问题的。平板至少换一百块以上了吧。而且很多屏都是十多块钱的。 反倒是手机的屏 又贵,还很多出问题

网友:
应该换屏试一下最快速判断。只是没有现货的话要等

网友:
我弄过一个OPPO的,听顾客说是换过屏的,打电话时乱跳。刷机试了没用。换了块屏没事了。

网友(2017-05-27):
你试试插充电器 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不会的话,就是触屏电压不稳、重装排线 接地位置检查下。如果会,那就是触屏本身故障了。

网友:
现在的触屏太垃圾

网友:
一看就是灌水!账户不想要了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 的确是挺多的呀。好多机子  换屏后 会出现触摸乱跳的现象。一般换屏都能解决。触摸的质量太次了。 ...

我也是经常给客户进个屏换上有问题,在进一个还是有问题,有时倒腾两三次,谢谢你的经验,以后我也每次进两个,反正以后也要用的,反正长期合作的批发商以后也可以退换的,
长期合作的批发商一般有几个啊

网友:
这应该不是触屏 问题  如果是触屏问题不会开机时正常  装卡就跳      没遇到过的   希望楼主修好了分享下

网友:
多半都是屏的问题,继续换屏测试

网友:
据我这么大的 年纪经验告诉你 几个可能性  第一屏 第二系统 第三 手机卡  第四。。 第五。。第六。。。。

网友:
像这种问题只能用排除法 先换屏试试

网友:
查一下触摸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再换个触摸试下吧!可能你换的那个有问题!

网友:
不插卡的情况下是好的?那也不代表是触屏的问题,可能 就是干扰吧

网友(2017-06-29):
我也觉得是屏质量问题,再换一个试试

网友:
系统和触摸屏都会出现这种现象,挨个试下

网友:
多半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通常都是排線問題比較多 可以試著換換看

网友:
系统没问题的话就是触摸平的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过相同的问题,换触摸屏解决。

网友(2017-07-29):
触摸屏一体机上遇到过类似问题换触摸屏解决了,还是触摸屏质量不过关,插SIM卡就乱跳的話,看看触摸屏排线抗干扰性能差吧

网友:
还是触摸屏有问题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