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时钟IDT cv186-2apag引脚定义

楼主(2017-03-17):
求时钟IDT  cv186-2apag引脚定义

网友A:
LZ可以参考IDTCV184-2APAG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8966-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可以参考IDTCV184-2APAG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8966-1-1.html

嘿嘿,我这板子是H55  上电掉电,不再自动触发——,无短路——,CPU针脚歪得厉害,还断了两根——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嘿嘿,我这板子是H55  上电掉电,不再自动触发——,无短路——,CPU针脚歪得厉害,还断了两根——不知道 ...

基本上是报废,除非换座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是报废,除非换座子

嘿 嘿——玩玩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是报废,除非换座子

你有没有昂达g35v 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昂达g35v 的BIOS

试试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昂达g35v 的BIOS

记得要备份原BIOS哦

网友:
VGA口坏白白浪费时间刷BIOS

网友:
刚开始找BIOS波,有抓到认为BIOS坏——然后无聊又抓了下07门波,也有抓到,觉得VGA口坏——干个上去OK了

网友:
华硕p5g41t-m lx rev 1.02 不跑码有绝招没——,懒得支捅822了——,有目标定位没

网友C:
针断了  求时钟芯片pdf做什么

网友:
厉害  学习了

句容诚信电脑 -10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针断了  求时钟芯片pdf做什么

无时钟无复位,大供电正常——,不知道是不是少针脚引起的——找时钟脚位确认下

网友B:
烧水大享——,很适合你,嘿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烧水大享——,很适合你,嘿嘿

你这样就不对了  做为一个优秀会员  发现灌水的  应该及时举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就不对了  做为一个优秀会员  发现灌水的  应该及时举报吧

举报容易挨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嘿 嘿——玩玩看看——,

嘿嘿。。。楼主搞定没 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嘿嘿。。。楼主搞定没 嘿嘿

果断扔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