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21

楼主(2017-03-17):
接到一台dell3421 机器 待机0.038 35v 没有 线性电压有 不触发 求助
不触发

网友:
这个论坛应该有图纸的看一下3 5v对地阻值正常不,还有3 5v的En

网友:
待机0.038 待机就不正常 建议查下待机是否存在短路等

网友:
查35V是否短路,查芯片工作条件,换芯片

网友:
这个应该是有3 5V的吧 看看EC工作条件

网友:
待机有点高 查查是不是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