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150报警断电

楼主(2017-03-17):
问题和这个一样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29589-1-1.html进系统报警断电,bios论坛有的都刷了一个遍,还是一样
    检查发现3V3_RUN 电压 0v ,是由u49转换得来的,查看u49控制信号dGPU_PWR_EN为低电平。dGPU_PWR_EN#为高,应该dGPU_PWR_EN#为低才能开启独显供电,dGPU_PWR_EN# 一路从pch过来  一路从ec过来,怎么才能让ec发出低电平呢?

网友:
是没有满足条件吧

网友:
查看u49控制信号dGPU_PWR_EN为低电平。dGPU_PWR_EN#为高    是怪我语文不好还是?

网友:
GPU的供电有的机型要入系统 才有供电

网友A:
有可能自检没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自检没过

主板可以点亮的 ,系统都可以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可以点亮的 ,系统都可以进的

我好像记起来了一点

网友:
我看了你发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29589-1-1.html     真的好像,要不要我给你讲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09018-1-1.html    我以前修过。希望能帮到你,类似的

网友:
看不懂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样的不好修了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下就知道了

网友:
都是迅维的大师啊

网友C:
亮机后自动关闭独显,需要时才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亮机后自动关闭独显,需要时才开启

也不对啊,这个3V3_RUN电压斗没有了,Q5斗不能工作。监控显卡温度的总线怎么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亮机后自动关闭独显,需要时才开启

亮机一会就报警,Q5没有供电,不工作就会报警断电,把dGPU_PWR_EN#强制拉低进系统集成正常,独立用不了

网友:
首先用波确定瞬间有无发出哦

网友:
有可能是主板那块电路没出来,所导致的问题。

网友:
这样的不好修了啊

网友:
来自: 广东东莞
有耐心 维修就是要这么有耐心

网友:
这又是新款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