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2手机上网慢

楼主(2017-03-17):
乐视2手机用4G手机卡信号,wifi上网都很卡,手机卡也换过很多,wifi信号也换过可是上网就是慢的很,求解

网友:
先刷一下机,排除解决一下软件引起的故障

网友A:
主板问题   通病 不好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问题   通病 不好解决

都是通病了还不好解决?难道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网友:
ulfukyg已经开出的仓库里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问题   通病 不好解决

通病是什么

网友:
我用的也是乐2,有通病,不会吧

网友(2017-04-25):
引用 网友B:
都是通病了还不好解决?难道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还真不知道  去售后 都是让换主板

网友:
通病是 开不了机  自动关机       还有就是 wifi 信号不好  4g信号连上了 就是网络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