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UN43 D1 无待机一修。

楼主(2017-03-17):
今天 接到一台神舟优雅UN43 D1本本,接可调电源没有待机, 待机灯也不亮。
拆机。测得公共点有19V,证明保护隔离已经过了。测3 5V电感无待机。找到主板待机芯片20=FE,看到芯片有一个脚黑黑的。潮了?
刷洗干净,拿风枪加焊一下,很锡脚雪白了。接上电,咦,有待机了电流了。待机灯。也亮了。触发。电流只到0.03.看样子没这么好搞。查图纸了。

PU6.各关键脚查了,都正常。1 和6脚没有电压。跑一下。跑到没有S5-on。一查这个信号是EC发出来的。粗粗查了一下EC的的条件,正常的。不像EC坏了,但是EC没有S5-on发出?想不明白了,PU6之前外观有点不正常。先换掉看看,不过这个芯片型号20=FE好难找,料板没有发现。悲剧了。迅维网一阵找。有大师说和51123通用,找一个换上去。触发。电蹭蹭有跳变。算蒙修好了,修完还不明白S5-on为什么EC没有。换了PU6倒有了。怪的是我开机后去测PQ30的3脚,测不到3.3只有0.凡,还会伴随掉电黑屏。重新又能开机。

各位大师看完后可否指导一下。谢谢。

chinafix.com.cn迅维网_quanta da0jw6mb6f0 _mv_n13p_0511a_ICT.pdf

网友:
自己的贴,自己先看一下。

网友:
PQ30是什么东西?

网友A:
pq3O是什么信号,PU6有EC的条件

网友:
那现在是还有故障点吗

网友:
看这个图纸,EC会发出S5-ON来参与PU6的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3O是什么信号,PU6有EC的条件

PQ30是3 5 V的开启信号吧

网友:
良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