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华擎Q1900M图纸 故障不触发

楼主(2017-03-17):
故障不触发.开机那有3.3,绿线也没断线,也 第一次搞这种集成的

网友:
好牛XX的主板。。。

ptmanager -10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这个板子我没有修到过 不过华擎的B85的主板我有碰到过  我拿去代保回来后 我仔细看了一下 售后就是搞了一个电阻 这个电阻因为没有图纸 我不知道具体作用 但是我发现我无意间把CMOS电池拿下来后 然后又保护了 然后我就用镊子在哪个电阻短接一下故障又排除了 现在你这个板子我真不知道是哪里的电阻 你死马当活马医 在CPU边上多测试一下

网友:
查io條件,

网友:
我有点位 30元需要请私聊

网友:
华擎的不要想了

网友A:
这个板你就别想了,说不定有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你就别想了,说不定有点位

点位都好

网友B:
华擎的3V待机小MOS管容易挂你跑线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擎的3V待机小MOS管容易挂你跑线找找

好的

网友:
论坛基本没有图纸的

网友:
有头有序,非常好。技术OK